[维修求助]
iPhonexsmax自动重启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0-09-23):
  "incident" : "3ECC5D4E-72B3-4166-A312-57867E52B6FD",
  "crashReporterKey" : "c2c34505ff090eb6d2d5ff2175f45d957dd4e517",
  "date" : "2020-09-23 18:37:36.85 +0800",
  "panicString" : "panic(cpu 2 caller 0xfffffff014d173d8): \"i2c3::_checkBusStatus Bus is still in a bad state; last read status 00010110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display-pmu\"\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ff\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18A373\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0.0.0: Fri Aug 28 23:07:00 PDT 2020;

网友:
只看到个i2c3  查查看  我也不是很懂 现在有些软件可以连上翻成中文的 我自己用精诚一款   好像沙漏还是爱思也可以查报错崩溃信息吧 没试过

网友:
鑫智造软件里有重启数据分析表,可以看报错代码查询一下!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抢先免费使用体验!值此双击之际,充会员有优惠活动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