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 电流0.80A,不亮屏

楼主(2020-09-23):
          师傅们你们好!  我修到一台联想X201笔记本, 电流0.80A,不亮屏,(开机时0.80A.风扇转,过几秒钟风扇停止,电流回到0.00A,马上又回到0.80A,再一直是0.80A不动了。)屏接口第30脚 DACKLIGHT-ON没有电压,TB62514 22PIN VCC3P_DRV是0V, 23脚VCC3P 也是0V,Q49转换不了VCC3P所以显示屏排插3、5脚上没有VCC3P,30脚上BACKLIGHT_ON没有电压,屏不亮。整机电流0.8A.(BACKLIGHT_ON追查到U17的97PIN BLON-OUT发出,此信号正常情况下由R30外部上拉到VCC3P。)   实物BD41760KVT(图纸上是TB62514)换了一个TB62513,故障依旧,论坛上说屏排线断了也会黑屏,查屏排线是好的。
      求思路,谢谢!  还有  : Q59的第4脚VCC3B_DRV是14V对不对?(是从TB62514的19脚发过来的)
    还有Q23的第3脚VCC5B_DRV是14V对不对?(是从TB62514的17脚发过来的)

网友:
我修过,确定屏和屏线没问题,信号没问题,外接显示器正常,先查19V,再查3.3V,查不到直接飞线就行了,整那么复杂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