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EV2.05不能触发启动及不跑码修复

楼主(2020-09-23):
客户拿来一台散装主机。故障现象是不触发启动。
先观察发现右上角碰掉了一颗电容

接着测量开机几条件

发现VCCRTC只有2.5V。纸上没写出来。

用表笔慢慢摩擦,擦几下j就上升到3.3V。把跳线帽装上,再按开机,主板能启动了。

但显示器并没有显示,诊断卡RST灯一直闪。测量PCI-E插槽A11有3.3V说明有平台复位了,再测量复位CPU信号有1V。复位应该没问题。下载官网的BIOS刷上,可能版本没下对还是黑屏,再下载论坛里的BIOS刷上立马亮屏。BIOS是网友修改过LOGO的,能用就行。

付上BIOS

网友:
为什么手机端发主题只能得5下载币,电脑端却得10多个呢

网友:
捡到了,碰到的都是SLP S3不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碰到的都是SLP S3不正常

网友:
受益匪浅。。学习了。。。

网友:
别修了,桥坏了

网友:
赞一个,犀利哥。。。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楼主理论功底 相当深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的都是SLP S3不正常

是的,遇到不处罚的都是slps3没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简单啊。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刷BIOS有惊喜

网友:
刷BIOS前执行一次擦除,再刷,可能就可以了,我也遇到过第一次刷不行,再刷一次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刷之前都执行一次擦除,再刷新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有复位 还黑屏 就先刷BIOS试试

网友(2020-10-23):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