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常用的BIOS文件可以直接编程器刷进主板的哪些格式?

楼主(2020-09-2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BIN。ROM CAP 这种是ASUS 的,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BIN。ROM CAP 这种是ASUS 的,能用编程器刷。

高手!别的牌子的怎么文件扩展名不一样?找了华硕、V星、技嘉、映泰等牌子!差不多每个牌子的BIOS文件扩展名都不一样!

网友:
查看bios文件容量是否符合4/8/16MB的常规容量,符合的把那些非.bin.rom的文件改名扩展名就可了,cap可以用编程器或软件去头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