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教学不懂得问题,帮忙教一下

楼主(2020-09-23):
图片为船长教学视频里面有个电路图的一个电阻不知道作用,节点电压是2.18通过R96的时候不会降压吗?

网友:
R99  R100串联分压。

网友:
现在的运放电路输入都是高阻抗,意味着流经图中R96的电流微小到可以忽略,因此也不会产生多大压降,计算时基本上不用考虑。

网友A:
这个电阻也起到降压的作用,降压取决于输入电压的大小,和电阻本身的阻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也起到降压的作用,降压取决于输入电压的大小,和电阻本身的阻值大小,

还有后级负载大小,

网友B:
没有接地,应该不会降压

网友:
应该是正向输入的上拉电阻,经过R96上拉减少电流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也起到降压的作用,降压取决于输入电压的大小,和电阻本身的阻值大小,

没有计算在内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地,应该不会降压

应该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地,应该不会降压

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限流用 数电里只认电压高低电平有供电上拉的数据线在受端都有

网友:
找个实体量一下电阻两端的电压看看。

网友:
限流用的,应该没其他用途,个人看法

网友:
限流作用,让信号更加稳定!

网友D:
1比较器的输入端是高阻态(看作电阻∞)
2比较器反向输入端链接着2V的基准
2-1当正向输入端电压超过2V时比较器输出端会输出比较器芯片本身供电的电压(实际会比供电小一点点)
3每当有一个PG信号产生时,相当于分压电路的上端电阻又并联了一个电阻,上端电阻总电阻减小节点的电压增大
4当必要的信号全部满足时,等效的分压电路上端电阻减小到某个值,分压节点刚好超过2V最终经过电压比较器输出PG汇总
5这里的比较器通过R94构成施密特触发

网友:
6正面解答,比较器输入高阻抗,所以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电阻来分压,几乎没什么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作用呢?

限流,隔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比较器的输入端是高阻态(看作电阻∞)
2比较器反向输入端链接着2V的基准
2-1当正向输入端电压超过2V时比 ...

分析得很好 基础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析得很好 基础不错啊

实地的老师们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