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次的联想s400,救助

楼主(2020-09-23):
上次说到充电电路mos管烧坏,今天料子买回来了,但是好像是无限重启,求解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bios联想官网上也没有

网友A:
我想刷个bios试试,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是主板bios啊?

网友B:
查一下周围的相关电路看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这个管子还用买?到处都是啊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周围的相关电路看有没有开路的

有个帖片电感似的烧了我用了一个体积一样大的0欧电阻代换了,其他地方没发现问题

网友:
ideapad S400的bios有吗?官网上没有,论坛里型号太多了不知道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刷个bios试试,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是主板bios啊?

把两个bios都刷了一下,好了

网友A:
已经能正常开机了,但是电池用不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能正常开机了,但是电池用不了,唉

好吧,我错了,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C:
接硬盘没 !
有没有系统哦?

网友:
这机子amd处理器,故障最多的机型之一

网友:
是不好的什么要刷

网友:
你是闲的蛋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硬盘没 !
有没有系统哦?

之前是不触发,更换了mos管和一个芯片后可以正常开机了,没接硬盘,就是不断重启。刷了bios好了,现在是电池充不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不触发,更换了mos管和一个芯片后可以正常开机了,没接硬盘,就是不断重启。刷了bios好了,现在是 ...

公共点短路引起大电流把电池也搞挂了把,一般换电池可解决

网友:
有个帖片电感似的烧了我用了一个体积一样大的0欧电阻代换了,其他地方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