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60不过保护隔离的维修

楼主(2020-09-24):
  这台电脑插上电源后几乎没有待机电流(三位数显的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0),按开机键也没有一点反应。将板子拆下,看板号是LA-5751P。
  先测量主板上各大电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接着再上电,测量PR152(公共点电压)只有12V,有些不对。记得仁宝主板有个点火回路。找到图纸参考,测量PQ6的G级有18V电压,PQ6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它的G级有18V,几乎与S级电压一致,所以这个管子是不会导通的。一般正常的时候,G级电压有8V左右。于是接下来就往这一块查。
  测量PACIN这个信号有2.8V电压,正常。ACON这个信号为0V,不对劲了。正常的是2.4V左右。然后找这个信号。从图中看到这个信号连接PD10,将这个管子拆下来测量,也是正常的。有点郁闷了,难道是PU10有问题导致的ACON信号为低电平?找块料板拆件,换后继续测量公共点的电压,结果还是12V……
  偶然的将PU10的5脚与7脚用镊子短接,再来测量公共点的电压时,发现有19V了!此时的待机电流依旧是0.00,对于为什么将PU10的5脚与7脚短接后,公共点就有19V了,原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看到这个现象,我觉得此时主板的点火回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就继续插电,用表测量PR152这个地方,发现有那么一瞬间19V电压正常出现,然后马上就降到12V。这个时候更加觉得是后级有问题,导致公共点电压被拉低。接着先断开PJ4这处焊点,插上可调电源,测量公共点的电压19V正常出现,没有电压被拉低的现象了。

那么接下来就怀疑PU2(ISL6237IRZ)这个芯片的问题,由于这个芯片没有备货,想到之前在找料板时,看见有一个RT8206L芯片,就想试试能不能代换,找到8206的PDF资料,看芯片的脚为与ILS6237基本一致,然后就放心的将这个料板上的芯片换上。之后插电,19V公共点电压正常,3V和5V待机电压也正常了。将电脑大致组装后,插电试机,屏幕正常点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艺高人胆大。我一般不敢这样换。怕烧东西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谢谢分享, 这个点火回路我修不好。。。。

网友:
好技术感谢分享

网友A:
待机芯片的问题,一般公共电拉低,先对地打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的问题,一般公共电拉低,先对地打值吧

一般公共点电压拉低,测量对地值是没错的。可是我遇到的这个电脑,当时也是测量公共点对地值,看到有400左右就没有太在意了……

网友:
厉害,我之前碰到过仁宝主板不过隔离保护的问题,经过一番折腾,最终还是放弃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厉害!!!

网友:
感谢分享,受益匪浅,如获至宝

网友:
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思路不错,理解清晰

网友:
技术可以的。。。。。。。。。。。。。。。。。

网友(2023-09-08):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十分甚至有九分的nb

网友:
这个仁宝的呀

网友:
还是以前的机子好修些

网友(2024-02-12):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资料要备用

网友:
楼上的分析很有道理,思路清楚,判断方法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