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之诡异频率锁300

楼主(2020-09-24):
手上一张满血580,成色较新,跑tserver 通过,进系统驱动正常安装,就是不管刷什么bios,满载的核心一直锁300,显存频率正常,不知谁遇到过这情况,问题在哪里?

网友:
换个驱动就好了 ,以前遇到过频率上不去的。。。换了个低版本的就行了,楼主可以试试。。。
行的话感觉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
核显挂了?

网友A:
温度高了 降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了 降频了吧

60度,这种简单问题肯定考虑过了啊

网友:
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0-12-28):
换其他BIOS

网友:
换过几个,没什么用

网友:
锁频需重新刷BIOS,还有加装相应的驱动。

网友:
如果刷BIOS还不行,找软件解锁(重新编程)。

网友:
显卡显存是几G的?是不是8G的。

网友:
查显卡显存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