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Y400开机灰屏 外接花屏

楼主(2020-09-24):
前几天接一台联想Y409开机屏幕灰的有背光无字,心想难道是显卡问题,外接显示全部乱码花屏状态

这就是外接显示器的状态,拆机检测发现显卡供电电感还有显存周边电容全部属于短路状态,心想这情况不是显卡坏了就是显存挂了,还是用我的绝杀技能烧鸡大法

,拆除显卡上螺丝的底座把显存全部露出来,接电1v直接烧,发现一显存发烫厉害果断拆除显存再测试不短路了,一般显卡供电也就零点几伏,1V左右,所以我用的1V烧鸡的,伏数过高容易导致烧坏其他物件,

不短路了找了半天料板没有找到显存,在测试其他地方感觉没问题,只有找马总买了

,客户着急空运过来装机测试一切OK

此机完美修复,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发现一显存发烫厉害果断拆除显存再测试不短路了'    正常阻值是?

网友:
烧短路的还没遇到过,这板显存问题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显存发烫厉害果断拆除显存再测试不短路了'    正常阻值是?

正常阻值100左右,短路阻值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