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VLR-W19笔记本,电源供电乱跳,后级无短路,电池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0-09-24):
    主板较新,据用户说进过水,结果拆机没见进水的地方,用户也傻,给维修站说进过水,结果就拉了保修黑名单,主板板号:DAH96KMBAD0,全板检查无短路,电池能开机,现在电用完了,电源输出电压跳变不停,能过PD控制,但是也是跳动的,这种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坐等能用转接头,大家支支招看看。

补充内容 (2020-9-29 11:47):
机器已修复,加焊EC后故障解决!

网友A:
这个故障应该很好修,就是保护隔离那头有问题呀

网友B:
这种别用转接头,用原装的电源

网友:
吹烤干,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C:
我有一个typec的 也是 用的电流表看也是一闪一闪的 电池正常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别用转接头,用原装的电源

就是原装电源啊,会不会同电池消耗太厉害了有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应该很好修,就是保护隔离那头有问题呀

这个看出来像短路或者电源带不动保护,但是没有短路,只有等找个电源再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typec的 也是 用的电流表看也是一闪一闪的 电池正常开机的

修好没有呢

网友D:
转换头烧机子的,我之前一个联想的就是用转换头看着冒烟了的!

网友E:
可以用转接头!这个本修过几台

网友:
电池取了用电源不能开机的话按充电电路故障处理可行吗,我是新手,瞎说的

网友C:
我的是华硕的  这个type-c芯片有问题 换了但是电池充不进去电 现在订了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华硕的  这个type-c芯片有问题 换了但是电池充不进去电 现在订了个电池试试

电池坏可能性小吧,pD芯片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换头烧机子的,我之前一个联想的就是用转换头看着冒烟了的!

联想我也遇到过,老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转接头!这个本修过几台

就是等专用的转接头试试

网友:
HP的电源头麻烦,,,,,,,,,,,,,,,,,,,,

网友:
可以用转接头。

网友:
转装头到货了,但是电压还是跳变的,有时候冲电电流能到0.7,有时候0.4,电流不规则跳,电压也跳变,应该是PD芯片给电源的信号引起了电压跳变,现在还是不知如何下手了?换PD控制芯片?

网友:
刷了一个华硕的PD芯片资料,电压不跳变了,但输出只有5V,能冲电,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