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迷你2换触摸小板之后 锁屏键不灵了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9-24):
迷你2换触摸小板之后  锁屏键不灵了 是什么情 触摸都换好了

网友:
在国内让缪由乙方提交

网友A:
进辅助功能关闭 锁定

网友:
HOME键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辅助功能关闭 锁定

可以的 谢谢 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
在换一个屏试一试

网友:
home键排线有问题  没有霍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