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2G 不充电

楼主(2020-09-24):
       一台宏基的机器   广大代工     版号     来时 不开机    把大电池拔掉就好了    还以为捡到水鱼了    装起来有不行    拆出主板   很干净   无修  无进水   单用适配器   正常开机    单用电池也能开机    但适配器和电池一起插上去   适配器这边的隔离管   就不导通了   经过测量发现         是ACIN 不正常    单用适配器    充电芯片  BQ24737   5脚为低   ACIN为高 3.3V    当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   ACOK#  就会为高   ACIN被拉低   于是量了一下   充电芯片的条件   20脚  19V   6脚2.69V   16J脚 5.9V   都正常    隐约能听到充电芯片有卡卡的响声    换了芯片  还是一样    没招了   是不是还忽略了什么

网友:
他回家一趟统计图象一条通道

迅维网小李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zhangxuhvi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xiaojunhml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检查适配器插入检测电路

网友:
会不会电池有问题啊,还是插AC时检电池问题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517616866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迅维网小李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zhangxuhvi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xiaojunhml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点评):
本来想扣分删除的 ,看见诸多有责任的会员都对灌水做出惩罚了 ,就不在扣分了 。回帖请遵守论坛版规谢谢

网友:
额,宏基的这款不是仁宝代工的吗?  怎么又有广达代工的啊。

网友:
看隔离管是否有击穿现象

网友:
还以为你修好了,好学习学习

网友:
检查一下充电检流电阻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    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A:
我修了两个人充电电路出问题的,修好后电池充不进电,什么情况

网友:
隔保管坏了吧

网友:
要么是PQ6要么就是保护隔离管问题

网友B:
把芯片附件的管子 挨个换换试试啊,,还有就是有的宏碁本 得装起来 打上螺丝才能充电,,,

网友C:
这款机子这个问题是个通病! 修了 3 台左右了

。   就是电池和充电器同时插上有时候又可以,有时候放1天左右就不行了, 故障就是没待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子这个问题是个通病! 修了 3 台左右了。   就是电池和充电器同时插上有时候又可以,有时候放1天左右 ...

  我这个现在的问题是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   适配器隔离管就关闭了    正常情况下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   ACIN要为高才对    但现在为低     如果单用适配器  ACIN就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附件的管子 挨个换换试试啊,,还有就是有的宏碁本 得装起来 打上螺丝才能充电,,,

   内置电池会这样    但这台是外置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现在的问题是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   适配器隔离管就关闭了    正常情况下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   ACIN要为高才对    但现在为低     如果单用适配器  ACIN就为高

那应该是充电保护了! 或者认到电池的时候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两个人充电电路出问题的,修好后电池充不进电,什么情况

换电池试啊,是不是电池保护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试啊,是不是电池保护锁死了

解决了,晕死,他那个主板电池锁一锁上就行了,居然还有这种操作,刚刚才发现

网友:
电池锁没锁上,

网友:
你这个D壳电池锁是不是滑动主板的按键哦

网友(2020-12-07):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BQ24737 检测到电源电压不够,在系统下还有报警声,取掉PD3换成直连或10欧电阻用来提高芯片检测电压,这个方法电源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又无校了,我的低过18.7V就又不充电报警了。也可以调整6脚电压来试。

网友:
遇到这种都是先换隔离管再说,有些量着实好的,但偏偏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能讲清楚点的,D壳电池锁是滑动的,自动锁的,你说的没有明白

网友:
这个板子碰到了好几个搞不定的  3-5v问题  一会有一会没有  也是搞不定

网友F(2022-04-12):
上图看看。或者叫我qq我也遇或者加我QQ,我也遇到一台。充电时充电器的灯会一闪一闪,但是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