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 换CPU修复USB 蓝牙 键盘不能用故障

楼主(2020-09-24):
同行发来5台surface电脑,挑一台修复案例来分享下经验:

此台电脑为微软surface Pro4 ,客户描述故障为蓝牙、USB、键盘均不能用:

接测机屏发现无线能用,蓝牙识别不到,综上其他故障怀疑CPU故障,说干就干:

拆一个好的CPU植球:

等凉下来装机测试发现键盘、蓝牙、USB均能正常使用:

键盘:

蓝牙:

鼠标:

至此成功修复……

网友A:
原来CPU会造成这样不行的啊

网友:
感谢分享,避免以后遇到相同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B:
USB口打值这种情况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一体的,是桥部分坏了

网友:
这个是桥坏了,集成的,只能换了。

网友:
这样维修成本高的还没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打值这种情况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一体的,是桥部分坏了

打值是正常的

网友:
不带黑胶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台cpu坏了,换了u触摸没有用,啥问题,排除·屏幕和bios

bios驱动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surfaceCPU坏的,赚头不是很大直接放弃治疗就行了

没事,折腾了几天客户也接受没有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如果BIOS被搞定,surface维修难度降低一半

这个bios没有被动过,找专门搞这个微软bios的人也修改过bios也没有用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CPU会造成这样不行的啊

,了解一下,他这个电脑CPU和南北桥合一的……

网友:
SURFACE 不带黑胶的么

网友D:
Pro4只有WiFi有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o4只有WiFi有黑胶

soga,了解了

网友:
现在的维修成本越来越高了                好多功能都集成到CPU里了

网友:
有工厂bios?

网友E:
楼主拆屏幕,有啥药水不?拆屏幕蛋疼苏菲

网友C:
有台cpu坏了,换了u触摸没有用,啥问题,排除·屏幕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拆屏幕,有啥药水不?拆屏幕蛋疼苏菲

先加热然后用卡片弄点酒精很好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台cpu坏了,换了u触摸没有用,啥问题,排除·屏幕和bios

众所周知,BIOS有问题,该是归ME模块管,平头哥也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众所周知,BIOS有问题,该是归ME模块管,平头哥也没搞定

意思还是bios问题嘛

网友D:
是的,如果BIOS被搞定,surface维修难度降低一半

网友D:
目前surfaceCPU坏的,赚头不是很大直接放弃治疗就行了

网友:
主板才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