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掉电 欢迎大神前来探讨

楼主(2020-09-24):
前两天接到同行这块主板 他说故障为不定时掉电    拿着主板通电扫了一圈各电压 正常 复位 和各种好信号 没发现问题 他只拿了块主板过来 当时给他退回去了 让他试试是不是别的问题 今天又拿过来了 通电试了下 刚看到LOGO就断了自己又重启两次 然后不亮了凭经验先换了 图1的芝麻官 故障依旧 重新上电不亮了 试了几次有时能开有时不能 不能点亮的时候测了下复位 没有 随着测了下各电压 发现没cpu供电 有点奇怪 却供电怎么不掉电呢 风扇还一直转 芯片为ASP1255D 没法就测CPU供电条件吧 18脚34脚 供电正常 3脚开启也有 先排除芯片 然后料板拆了块芯片换上 这下试了几次cpu供电彻底没有了 当时很无语 就放一边了 午饭过后又拿起来研究 只能查查反馈13脚了 一查没电 怎么会没电呢 以为换的芯片有问题 又换一块 故障依旧 但是很想放弃了 毕竟收不了多少钱 要说我怎么一根筋 干别的事也老再想这块板子 又拿过来修修 只能照着点位 查周围的电阻电容了 当查得pr57 这阻值怎么这么大呢 有时1m有时2m多 看图纸标的是130k 断开一个脚测 值还是大很多 然后换了个120k的上去 通电就报警了 看了下是18脚TON 频率设定 换好可以亮机了 应该是pr57电阻不良导致的没有cpu供电了 附上亮机图 最后大神帮我解答下 这个不定时掉电是不是很大几率是这个TON造成的 目前还在试机中 几率大的话就可以交给他收钱了 不确定的话 我就在放一两天的电影试试 有遇到过的哥们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硅脂涂得好厚啊

网友(2020-10-31):
大哥,18脚是供电,28脚才是TONSET脚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下,谢谢大佬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