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68掉电

楼主(2020-09-24):
板号 15341-1 桥和U一体的。待机电流0.020 感觉有点高(不知道感觉对不对)加电到0.35掉电 论坛里有一样的贴刷BIOS好了。也刷了一个 没好 结果电流变大了 到2.35或3.5左右掉电 这时掉电到0.006 再按不加电 这时多按几下或等一下电流到0.012可以加电,马上又掉 。待机 3 5V 300多的400多。请高手指点怎么下手继续

网友:
先查一下电都正不正常把

网友:
二级电压是否有短路,刷完那电流说明主板有短路

网友:
刚发现电流一变大 显卡瞬间超烫   VGA_CORE  一共两个电感撬起了,还是发烫 电就断了。怎么还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