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80故障 求大神告知维修思路

楼主(2020-09-24):
如题 rx480 开机不花屏 一切正常 过一会开始卡顿 核心显存温度上升 最终卡死 换上一张好显卡rx570证明不是电脑的问题 这是啥故障啊 咋修啊
各位大佬们
显卡

网友:
你可以放点截图,否则大佬只能笼统的回答,

网友:
先量核心和显存电压,是不是偏高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加焊下显存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