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IM32CD4DP-MB BIOS界面检测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0-09-24):
今天收到一块板子,客户描述,开机进入了一个bios界面,显示cpu电压不正常,拿到手后确实和客户描述的一样。
遇到这样的问题,思路应该是先确认cpu电压是不是真的不正常,经过测量cpu供电0.9v多一点点,是正常的。既然cpu供电正常
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只有检测电压的问题了。 因为找不到这个板子的图纸,所有我只能去查看这个io的引脚定义。
因为一般台式板子检测都是由io控制的,找到io上的O_VCORE_IN检测脚后,发现电压是0.96左右和cpu供电一致的。是从VCORE电压经过一个电阻进入的io
但是bios界面里面显示的是1.9v左右让我很纳闷,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这个电压需要分压一半后,才能正常显示,找到华硕其他的点位图
发现VCORE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才进入io,但是我拿到的这个板子上明明只有一个电阻啊(猜想是不是掉了一个,用万用笔找通路后,确实发现有分压电阻的位置,就在电阻的下面,估计是掉了,才引起的VCORE检测电压变高)
然后拆下了电阻,测量发现是1k的电阻,然后又找来了一个1k的电阻,放上后成功点亮电压恢复正常,顺便送上亮机bios

最近有点喜欢分享自己的维修记录,希望大神们多多支持和交流,一起进步,一起成长

H110-IM32CD4DP-MB BIOS.zip

亮机bios

网友A:
标题容易误导人,就是cpu电压检测出问题,一拖锡搞掂,电阻都不用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题容易误导人,就是cpu电压检测出问题,一拖锡搞掂,电阻都不用找

这个托锡搞不定,电压高了一倍,掉了一个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容易误导人,就是cpu电压检测出问题,一拖锡搞掂,电阻都不用找

标题改了下

,现在应该不误导了吧

网友C:
这个实际维修中很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实际维修中很少有

嗯嗯,第一次碰见,之前碰见过温控检测不正常的

网友:
谢谢支持,愿大家越来越牛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借鉴其他的灵活运用

网友D:
bios检测越来越牛逼了,,哪有问题,,都能在bios界面里体现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检测越来越牛逼了,,哪有问题,,都能在bios界面里体现出来了

是啊,越来越好修了

网友E:
这个厉害了,,完美一击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厉害了,,完美一击收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托锡搞不定,电压高了一倍,掉了一个分压电阻

是叫你搭在5v的检测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叫你搭在5v的检测上面

好吧,学到了

网友F:
修过一片同型号主板是开机15秒自动关机,usb 5Ⅴ检测电组坏了。

网友G:
技术不错,是不是掉了,看焊点能看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过一片同型号主板是开机15秒自动关机,usb 5Ⅴ检测电组坏了。

固定15秒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错,是不是掉了,看焊点能看出的吧。

我经验不太丰富,刚入门。眼力见不太好,,继续累积经验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
不客气哦,大家都多交流

网友:
直接飞线连接5V,12V,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