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缺电压,为啥有的定电流,有的掉电呢?

楼主(2020-09-24):
有师傅能解答下吗

网友A:
同样的缺电压,为啥有的定电流,有的掉电呢? 这个是由主板设计决定的

网友B:
有检测电路就估计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缺电压,为啥有的定电流,有的掉电呢? 这个是由主板设计决定的

谢谢版主解答。我以为同样的主板,针对定电流和掉电能重启是两种思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检测电路就估计会掉电

哦哦,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