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拍拍键盘掉电

楼主(2020-09-25):
型号 e450c
板号nm-a211
故障原因进系统的时候会卡住  pe重新安装系统后,在进系统的时候随便按任意一个键都会掉电(外接键盘也是一样)
排除了散热,因为我换了带风扇的散热器,供电都查了程序也刷了 差点做显卡了 就在我换回原来散在开机试一下的时候不掉了,
结果发现是小电池没装,我插回去又开始掉电了,量了一下电池电量还行,然后我换了一个小电池就好了,真是弯路走的不少,还是太年轻了
发布这个篇文章是告诉大家一下这款机器小电池电量正常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这些问题都是小电池引起的?

网友:
电池有电不一定代表是好的

网友(点评):
是的 少走弯路

网友B:
那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有些奇葩问题,正常思路还真不好解决,只能每个都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这些问题都是小电池引起的?

就一个掉电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我也不知道

网友C:
遇见的时间不保存的  换个3.1小电池不行 后面把桥也干了 ,在后面在换个新电池才行
电池测的有电一样坑

网友D:
你这是神马的问题 ,,,一个小电池  能引起这么多的问题,,,令人质疑啊。。。

网友:
这个电池不会拍拍掉电吧。

网友:
还是要备一个电池负载测试仪比较可靠

网友:
干维修的,准备的设备是越来越多啊

网友:
是越来越多啊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了。

网友E:
令人质疑,小心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电池通病吧,,,,,,,,,,,,,,,,,,,,,,,,,,,

网友:
之前的电池电量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见的时间不保存的  换个3.1小电池不行 后面把桥也干了 ,在后面在换个新电池才行
电池测的有电一样坑

可能是接触点氧化或者弹片松了吧

网友:
原来如此 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神马的问题 ,,,一个小电池  能引起这么多的问题,,,令人质疑啊。。。

你可能没看清楚我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令人质疑,小心返修

目前还没收到返修

网友:
电压够,电流低

网友:
可能是电池座接触不良

网友:
每天一个奇怪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