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三张GTX960同款,全是因接口进系统黑屏

楼主(2020-09-25):
三张难道是通病?同型号技嘉的n960wf2cn,也就是gtx960,都是dvi+5接口问题,进系统黑屏,输出无信号,用+1都就一切正常,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有经验的大神支个招,开机过bios后字体模糊,进系统黑屏,能进系统,有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用hdmi正常吗?

网友:
闲鱼收的吧

网友:
别人寄修的,闲鱼这种卡都是当好卡卖了

网友A:
就是不确定,但是hdmi接口是模拟输出,应该可以,因为dvi+5转vga是可以显示,直接接dvi+5就模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看5v电压正常不正常
测接口数据对地阻抗是否都一样

网友:
测试一下内存吧

网友(2020-10-31):
有新手  估计是现存问题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确定,但是hdmi接口是模拟输出,应该可以,因为dvi+5转vga是可以显示,直接接dvi+5就模糊

估计接口有毛病吧,看接口后面有没有掉电容,本人小白,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