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再买个万用表,贵的太贵,便

楼主(2020-09-25):
一直想再买个万用表,贵的太贵,便宜的,不怎么想买,难选择啊!

网友:
买上面那个台式的,二手的也不贵,很好用的。

网友A:
福禄克就行了,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万用表好坏不影响修机,修不好的还是修不好

网友:
17B+用着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就行了,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万用表好坏不影响修机,修不好的还是修不好

有理有据。。。

网友B:
100多买个国产的就行了,吹得那些葫芦克的500一下的还不是国产的,测电阻还慢的要死。地方大可以考虑台表,质量确实皮试,

网友:
以前用别的型号表都不是太好用,反应慢操作复杂,后来换成这种UT136C+一直用这种型号表,自动档反应速度快,关键价格合式

网友C:
搞个维修要不要这么奢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维修要不要这么奢侈

这不是论坛个个用几千的台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多买个国产的就行了,吹得那些葫芦克的500一下的还不是国产的,测电阻还慢的要死。地方大可以考虑台表, ...

对,我看了国产的福禄授就是一个牛屎堆,不爽

网友:
看着别人的纬固爽啊

网友:
我也是,想买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
几十元的就行 主要是技术 万用表没有只要精准就可以了

网友:
福禄克就可以,耐用。胜利的表一年坏几个,都是表盘接触不好,还有就是电池费电。

网友:
cd800a谁用过。,怎样

网友:
福禄克101不错看着挺准的

网友:
福禄克,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