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thermal semsing error 错误提示怎么解决有没有大佬知道

楼主(2020-09-25):
开机出现thermal semsing error 错误提示的解决方法有没有大佬知道。。

bios刷了、图纸也找了、某度也度了、帖子也看了。。
还是找不出问题

W25Q32V@SOIC8_20200923_111948 原.BIN

4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原机BIOS

S220(U5)

4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刷机bios

(1)Lenovo Thinkpad Edge E220s Compal LA-7041p Edge 12 Lenovo Thinkpad E220s Comp.pdf

1.27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220图纸

网友:
温控异常?

网友:
是的、刷了bios也没解决。。是要换了温控芯片吗

网友:
温下是不是热敏电阻器问题

网友:
测下是不是热敏电阻器问题

网友:
thermal semsing error

热装配误差

还得检查温控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也这样吗?

网友:
BIOS不行还是重点查主板吧

网友: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网友:
那就重点查温控电路,查图纸

网友:
温控报错 为什么去搞BIOS呢 明显要先换温控芯片的

网友:
最近拆了几个联想前面接的检测器件  也没见有什么   偶尔发现启动不了的拆了反而正常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温控一套动过了可以考虑显卡或者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