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S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09-25):
板号:NM-A301据客户反映在装软件时突然就死机了强行关机再开就不显示了,应该是BIOS程序坏了,求好的BIOS程序

网友:
试试 XW clean

网友:
集显,电流上到0.2,BIOS刷了几个都一样不行

网友:
几个都一样不行

网友:
CPU坏了,更换主板了

网友A:
是不是集成CPU 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集成CPU 的啊。

是集成I7的,主板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