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不能用RGB三信号阻值正常,没电压?怎么各思路

楼主(2020-09-25):
RGB阻值正常,无电压,没发现有上拉电压,这个信号直接通像桥。

还有别的思路么?
集显有电压,行场阻值正常。

网友:
供电其他的有没有

网友(点评):
打错字了,修不显示的问题,不能单用电压来衡量,要量波形。

网友:
我后来研究了下,这个RGB,行,场的电压,应该是信号。电压量不到,我用示波器打出来有波形。
后来,我把vga生锈的铝片给换掉,解决问题。接口生锈了,插不紧导致无集显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