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电脑A1398 SMC_BC_ACOK信号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0-09-25):
机型:Apple MacBook Pro A1398。
主板型号:820-3662-A。

客户叙述问题:不开机。
检测: 不带电池通电,电源灯不亮,不自动开机。待机电流:282mA。
        测量,小电感L7095和L7195有3.42V和5V,大电感L7130原边有波,但PPBUS_G3H输出不到1V。公共点PPBUS_G3H信号对地电阻只有2.5欧。U7501的51980相关电路嫌疑很大。仔细观察发现C7542(68U16V)字迹有点发黄,拆下C7542,果然短路了。换一个电容,公共点PPBUS_G3H信号对地电阻只有10欧。还有短路?几次通电断电后,待机电流13mA。再测,公共点PPBUS_G3H信号对地电阻变为1.2K了(这是为什么?)。
         本以为捡了一个便宜。但是,隔离管Q7180不导通,Pin6信号CHGR_AGATE_DIV为高。继续检查发现充电芯片6259的各脚电压基本正常,只有Pin14的SMC_BC_ACOK信号没有。接电池,隔离管Q7180的Pin6信号CHGR_AGATE_DIV还是为高,没有导通,公共点PPBUS_G3H信号有12.2V了,但不能触发。SMC_BC_ACOK依然为0。
        通常6259芯片的Pin3的CHGR_ACIN信号有3V,SMC_BC_ACOK就有输出。但是CHGR_ACIN信号有4V了,SMC_BC_ACOK还是没有输出。

         6259芯片问题?换6259芯片,故障依旧,还是没有SMC_BC_ACOK信号。
         SMC_BC_ACOK只去两个地方:EC芯片和U7001。U7001是给U7000供电,产生SYS_ONEWIRE信号,让电源灯亮。这里U7001没有坏,然道EC芯片坏了?不敢想了。
         短接U7001的Pin1和Pin5,强行拉高SMC_BC_ACOK信号到PP3V42_G3H。通电,隔离管还是不导通。接电池,风扇转了。关机连接几个排线,再接电池,风扇转,有开机声,内接有显示。电池可以开机工作,用U盘可以进系统。好幸运,只有充电部分有问题。拆掉飞线,电池也不能工作了。
        现在故障现象是有SMC_BC_ACOK信号,电池可以工作,外接电源不工作,不能充电。没有SMC_BC_ACOK信号,电池也不工作。
         又检查了一下刚换上的6259芯片,好像Pin19虚焊,导致PP5V1_CHGR_VDD不正常。加焊Pin8-21,加电,电流有跳变,能上到1A了。接好排线,电源灯亮,有开机声,可以充放电。维修成功。
         6259芯片Pin19的5.1V非常关键。没有它,6259芯片不工作,也没有SMC_BC_ACOK信号。

        最终结果是U7100(充电芯片6259)和C7542坏。由于焊接技术不佳,导致多用了几个小时,不过加深认识了:SMC_BC_ACOK和PP5V1_CHGR_VDD两个信号。

网友:
够细心的。还是要上架了

网友:
还是要上架了

网友(2021-01-04):
如果能够说说这个电压的真实含义那就更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