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411一机两故障之二——内存总线供电不稳定导致蓝屏花屏

楼主(2020-09-25):
机器型号:未来人类X411  模具型号:蓝天W740SU
上回说到,解决了上电掉电的问题,又发现花屏和蓝屏的问题。详情见上一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3143-1-1.html
蓝屏界面显示物理内存有问题,马上就把内存换了,然而故障依旧。心想这次麻烦了,内存由CPU管理,这又是集显的机器,害怕是CPU坏了。
一筹莫展之时又发现一个问题,电源键指示灯在关机状态下会闪烁,正常情况电源键灯在关机状态下应该是不亮的。而且待机电流很高,有时到了0.1A,所以判断可能是某个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那就先从电源灯开始入手,把二级电压的问题先解决了吧。

电源键和电源灯在一个小板上,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见下图。
下图是主板排线接口电路图,接口J_BTN1的供电只有一个3.3VS,此电压是3V PWM供电的二级电压。
下图是电源键小板的电路图,3.3VS改名为L1_3.3VS,为电源灯L1D2供电,也就是说当3.3VS正常产生后,电源灯就会自动亮起。
电源灯在关机状态下亮了,就说明3.3V二级电压在关机状态下提前产生了,这是不正常的。下一步应该追查供电来源,找出原因,下图是3.3V二级电压的转换电路。
电路分析:3.3VS是由VDD3经过N沟道MOS管PQ32A转换而来,整个电路受控于SUSB。正常开机后SUSB应该为低电平,PQ32B截止,PQ32A的G极会被SYS15V经过PR116上拉为高电平,使PQ32A导通,产生3.3VS。SUSB由SUSB#转换得来,见下图“非门小电路”。
SUSB#是桥的SLP_S3#引脚发出的高电平信号,正常开机后桥会发出高电平的SUSB#,PQ29B导通,SUSB就会被拉低。

上边两幅图,一句话总结就是:按电源键后,桥会收到EC发来的PWRBTN#信号,然后桥发出高电平的SLP_S3#,就会控制产生3.3V的二级电压3.3VS。反之,关机状态时桥不会发出高电平的SLP_S3#,Q29B会截止,SUSB会被VDD3上拉为高,二级电压和各个小供电就不会产生。
故障排除:实际测量SUSB信号为在关机状态时为1.4V,正常应该是3V,故障点终于找到了。由于SUSB是SLP_S3#转换的出来的信号,所以会去到很多地方开启各路供电,几乎全都是小MOS管的G极,那就一个个的拆,拆到SUSB变成高电平为止,最后当拆到PQ11时,SUSB终于变成了2.4V。PQ11见下图。

上图是内存供电芯片的电路图,只截取了内存总线供电的部分,工作原理是:开机后桥控制产生低电平的SUSB,使PQ11截止,芯片的第10脚S3会被5V经过电阻PR30上拉为高,S3是内存总线供电的开启引脚,开启信号名称是VTTEN。当芯片收到开启,且内存主供电正常时,芯片就会输出内存总线供电VDDQ_VTT,电压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PQ11控制着内存总线供电的开启,所以PQ11不稳定会导致内存总线供电不正常。更换PQ11后,所有故障都已解决,测试两天,一切正常。
维修总结:由于PQ11微短,导致了SUSB信号不稳定。待机状态时,SUSB电压是1.4V,PQ32B就不会完全导通,PQ32A的G极就会是高电平,提前开启二级电压。
修复后SUSB待机时最终稳定2.4V,SUSB去往的都是一些6脚或3脚的小MOS管,2.4V足以使它们导通。

PQ11微短还会导致内存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VTTEN不稳定,开启信号不稳定内存总线供电VDDQ_VTT输出自然也不会稳定,就会产生蓝屏和花屏的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到了

网友A:
写得太专业了,我快看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太专业了,我快看不下去了

那给您添麻烦了呗?哈哈

网友:
我一般都把那些6脚的全换了

网友B:
这个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感谢老板的肯定

网友:
在隔壁实习的都这么强吗?我有两个同学现在也在实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隔离实习的都这么强吗?我有两个同学现在也在实习呢

您过奖了。是肖和翟两位同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过奖了。是肖和翟两位同学吗?

是啊,刚才我还在问他你是谁呢

网友:
受教了,谢谢,思路清晰!

网友:
讲的专业,透彻

网友:
实地基础学得不错

网友E:
这个图文并茂,分析真到位,如同亲临现场学习一般的感觉

网友:
一机两故障我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文并茂,分析真到位,如同亲临现场学习一般的感觉

哈哈,写了很长时间。

网友:
这是大师级别的分析,很好,受用了

网友:
学现在也在实习呢

网友F:
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蓝屏跟PQ11 有关吗?

网友:
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加分了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

上仙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网友:
叙述清楚,思路清晰,理论扎实,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写的很专业很详细

网友:
迅维快修深圳店的李师傅,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