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25维修换ec

楼主(2020-09-25):
同行送修一台苹果a1425 板号820-3462-a 接电没反应查了ec供电复位都正常小绿灯不亮,记得前两年修好过一台这样的才报了三百多给同行,当时报低了价格后来想不到ec料板那么贵要180块一片。上论坛也查了这款机ec是通病。这次报好价格了,上网一查问了两个竟然没有料板卖了。最后找到芯片本本张 ,说苹明的ec可以写,一直没听说过刚开始有点不信,只能抱着试一下的心态买了一颗, 最后竟然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最短命,后面就是1502了

网友:
这个本本张卖芯片坑的很      昨天我买芯片   前面说全新的140元    后面拍的时候和我要180元

网友:
1425 我都没见过》》》》》》》》》》》》》》》

网友A:
这个板子的料板价格比较贵,记得要150以上,但是可以用A1278 12年的IO 来替代,料板才50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6470-1-1.html

网友:
芯片的江湖也是乱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料板价格比较贵,记得要150以上,但是可以用A1278 12年的IO 来替代,料板才50块
https://www.chi ...

难道是卖给我的是a1278的ec?

网友:
换1278的smc还得改风扇

网友:
只要能刷写程序,EC能代换的话,就赚钱了!!芯片的水是很深

网友B:
可以刷写的 都卖几百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写的 都卖几百个了

其实我也觉得一直以来没有研究怎么写,现在研究出来了卖这个价还可以接受。

网友C:
我用的820-3332代用的!都很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820-3332代用的!都很好用的!

没有其他的改变?直接换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其他的改变?直接换上就行?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其他的改变?直接换上就行?

3332ec风扇会狂转

网友:
芯片真贵

网友:
3115的ec可以代用,但是要改风扇

网友:
3332ec风扇会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