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黑狼版570,VDDC和V

楼主(2020-09-25):
xfx黑狼版570,VDDC和VDDCI偏低都为0.26v,mos全换了故障依旧,其他电压正常,主pwm是ncp81022,量了41脚也是0.26v,另有张390也是这个情况,是否是该脚影响?同类卡用3567b芯片的就找不到ref脚?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没工作,只出了基本电压,供电IC都没工作你换pwm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工作,只出了基本电压,供电IC都没工作你换pwm有啥用

0.26是pwm没工作?

网友B:
PWM工作要测G极信号,测输出因为核心内部会串电假象。

网友:
0.26是没工作啊,工作状态不正确肯定没法输出正确的电压。先看看出什么电压,工作状态不对,要么就是其他电压没出导致它工作状态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M工作要测G极信号,测输出因为核心内部会串电假象。

恍然大悟,谢谢提示,如果2个g极都有信号,输出低电压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恍然大悟,谢谢提示,如果2个g极都有信号,输出低电压会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过流保护了,还有你这个电源3567B芯片是带程序的,不能随便换。

网友:
不错
不错,看来波长有长了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2020-11-19):
我也有一张不出en 。没图 不好搞

网友:
我的好了。是下面那个apw8713的1脚发出pwok作为81022的en

网友(2021-03-21):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出了VCC EN还有什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