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图纸 nm-c371 BIOS和图纸,亮机的 BIOS有相片,这款通病电池坏

楼主(2020-09-25):
拯救者y7000图纸 nm-c371   BIOS和图纸,

亮机的 BIOS有相片。大家放心下载。这款通病电池坏。二个BIOS都 是好用的,一个是原机U3,另一个是亮机快合成的BIOS。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NM-B191Y520-Y7000NM-C371(1).pdf

LENOVO LEGION Y7000P 2019_UC3_W25Q128BV@WSON8_20200719_153336.BIN

网友:
NM-B191的图纸

网友:
这台是什么显卡型号呢?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就

网友:
机器还在吗?帮我量一个电阻的阻值!麻烦了

网友:
有机子修,好

网友:
图纸是一样的吗?...........................................

网友:
发帖不易………………

网友:
大家好,你好,
机器还在吗?帮我量一个电阻的阻值!                               可以看图纸不就知道电阻阻值了。很简单的事。朋友。

网友A:
这机器电源死机  电池正常  何解   两个隔离管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电源死机  电池正常  何解   两个隔离管排除了

更换cpu供电

网友:
能帮我量个电阻阻值吗?

网友:
电池状态下一切正常   还是刚交换的板子

网友:
USB小板坏了:kuqi: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2020-10-25):
找个图纸 根 nm-c371  多数匹配不上 找不到标识 位置   下载的  谨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