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70 LA-B091P 能触发但是没有显示

楼主(2020-09-25):
联想B40-70  LA-B091P 能触发但是没有显示,刷过好几个BIOS   加焊CPU  显卡 还是不行,触发后CPU风扇转5秒左右停,摸CPU发热的,USB口的旁的U10 和U8也拆了还是不行,CPU  显卡  各电压都正常,CPU坏的可能性很大了,大家认为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2021-01-10):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不会处理了。

网友A(2021-07-16):
板子一样的,但是不触发。不通电,无待机3V 5V。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A:
板子一样的,但是不触发。不通电,无待机3V 5V。

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