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金正8826-11电视程序 帮小弟上传一份感激不尽

楼主(2020-09-25):
哪位大哥有金正8826-11电视程序 帮忙给小弟传一份感激不尽,找了很久也么有找到

期待
感谢
如果有的话帮小弟上传一份 先谢谢了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程序本论坛没有,就去爱修论坛看看,家电维修论坛看看,不行就去t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本论坛没有,就去爱修论坛看看,家电维修论坛看看,不行就去tb了

谢谢回复   我去家电维修论坛那边看了还真有 可惜级别不够下载不了   TB也没找到  非常感谢哥的热情回复 感谢

网友B(2020-10-29):
看来真的没有这个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真的没有这个程序
你这么找机型一样的程序是不可能找到的!
把那个散热片拆下来看什么主控,然后报一下屏型号,我看看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找机型一样的程序是不可能找到的!
把那个散热片拆下来看什么主控,然后报一下屏型号,我看看有没有 ...

非常感谢大哥的热心回复 我刚看到回复 就迫不及待的翘掉散热片去拍照

无论能不能找到 先谢谢大哥的热心回复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大哥的热心回复 我刚看到回复 就迫不及待的翘掉散热片去拍照

屏什么型号?上传原机备份数据。

顺便说一下,这种板最常见故障是: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
并不是数据坏,是主控芯片不良。
有时加热芯片会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什么型号?上传原机备份数据。

顺便说一下,这种板最常见故障是: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

非常感谢  感激不尽  谢谢了哥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什么型号?上传原机备份数据。

顺便说一下,这种板最常见故障是:红灯亮,不能二次开机。

涮完了亮红灯 没亮机   有可能是芯片问题 以后有了结果再发上来 再次感谢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涮完了没亮 有可能是芯片问题 以后有了结果再发上来 再次感谢哥

我说过了,这种板,红灯亮不开机不是数据问题。
写数据是为了验证故障点。

正常情况下,即使屏参不对,也应该能正常开关机。

你加热主控芯片试下,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D:
V59数据即可,不过你这个楼上看到刷过程序了,还是不亮就看看别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V59数据即可,不过你这个楼上看到刷过程序了,还是不亮就看看别的电路。

很可能是    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过了,这种板,红灯亮不开机不是数据问题。
写数据是为了验证故障点。

好的哥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