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d2132s rtd2132r rtd 2132n的区别

楼主(2020-09-25):
坚持每天一贴,今天修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实在不值得开一贴,想了想把前一阵子修的s405待机短路少一片的发现整理一下,老师傅都知道s405这个机器容易雷劈,导致网卡,南桥挂,待机3v上下管烧糊,严重的会连带c壳烧出一个洞,先上s405的故障图片和版号。

但是也不能总是水帖子,发点有营养的,上个星期修的一个s405,也是这类故障,,换掉3v待机上下管,发现待机短路,还有3v转换二级电压也短路,于是开始换网卡,换南桥,换待机芯片,换刷好程序的kb9012,待机电压对地值恢复正常,但是待机3v二级转换电压还是短路,这个修的多,也很清楚是rtd2132s坏了,但是手上这回实在是没有rtd2132s呢,客户着急,就找了个rtd2132r,换上去,机器能开机了,但是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稍微有点经验的都知道应该是rtd芯片换的不对,于是我就上论坛看看这芯片rtd2132s/r/n到底是怎么代换的,找了一圈有的说可以代换,有的说不可以代换,有程序,但是芯片脚位都一样,糊涂了,于是我就找了几份图纸多看看,发现了几个芯片的区别,可能也不准确,但是论坛就是大家交流的地方,如有不对,请指出修改,
先看看rtd2132s的图纸,对比了几张图纸,发现了脚位都一样,但是唯一的区别就在标记的两个脚位

这两个脚位是组合高低电平设定的,我对比了几块料板,初步发现端倪,图纸中用的是什么组合,板子上面用的就是什么芯片,三个含义分别是外挂程序/读取ec内部程序/芯片自带程序

初步的发现就是这样,请各位大佬指导和讨论。

网友A:
“老师傅都知道装逼遭雷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傅都知道装逼遭雷劈”

你这个卖cpu的广告很醒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卖cpu的广告很醒目呀

出点货好过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傅都知道装逼遭雷劈”

低调,避免被劈

网友:
老师傅的理论就是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傅都知道装逼遭雷劈”

你这头像太拉风了吧,

网友:
还是老师傅厉害啊

网友:
看了头像。突然觉得帖子不香了。。

网友:
突然觉得帖子不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