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 PRO GAMER主板自检慢,还认cpu

楼主(2020-09-25):
cpu i3 4130能点亮,i5 4590就不亮了,奔腾也试过了,也不亮

网友A:
换桥就好!
桥没问题,我查了下,这是通病引起的,刚好i3能用,改电路后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就好!
桥没问题,我查了下,这是通病引起的,刚好i3能用,改电路后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你的运气真好,这个板子桥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