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屏线插座30针,图纸上针脚定义有63个?

楼主(2020-09-25):
是否只看前30个就可以。

主板屏线插座

主板屏线插座

网友:
一图不是屏接口定义啊,如果是接口定义应该是扩展小板的接口吧。看着更像芯片的定义

网友:
左右二边接地固定脚?

网友:
你这个图纸明显不是屏线接口定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