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修电脑主板用T12焊台好还是快克205高频焊台好

楼主(2020-09-25):
请教高手!修电脑主板用T12焊台好还是快克205高频焊台好?

网友A:
这两个都没用过 t12是开关电源供电的话 静电是个问题 我现在用936的感觉还可以 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没用过 t12是开关电源供电的话 静电是个问题 我现在用936的感觉还可以 够用就好

936对付无铅好焊吗?

网友:
快克203就可以了

网友:
拆的时候基本是风枪干活 拖焊时就成有铅的了

网友:
我也是936. 主板维修,必须的有隔离变压器

网友:
936 T12 高频都用过,淘汰了T12,T12便宜的还不如936,贵的又太贵 头子还更贵。936焊接不用心疼 随便造,高频用来焊接芯片和超大焊点用

网友:
果断上T26,小巧灵活,提温快,2秒,回温更快

网友:
T12不合适,开关电源供电的有静电(感应电)会损坏芯片的。修电脑主板用好一点的936,有钱上原装白光936.大焊点或大散热面积用快克203.

网友B:
果断国产古德XX,好用不贵

网友:
T12修主板吃力。

网友(2020-11-27):
一直在用黄花905C,外热的,感觉焊取贴片场管很吃力,请教快克203H会好很多吗?

网友:
贴片C R 还好 mos管基本都得用6337的锡丝 去碰下焊点 风枪也一样 否则吹半天 主板都冒烟 还下不来

网友:
一直用t12,但是必须去除感应电(或者控制在0.05v以下),不然的话,最好不要用,用了就会越修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国产古德XX,好用不贵

什么牌子,古德

网友:
是谷德海普,X宝可以找到,好用不好用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