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飞线多少瓦的烙铁合适?

楼主(2020-09-25):
最强BGA飞线!
单选投票, 共有 49 人参与投票
2.04% (1)
0.00% (0)
63.27% (31)
34.69% (17)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这么飞出来的线能用吗,

网友:
飞线的铬铁,功率不用太大,,

网友:
用尖头,功率不用太大,936足够了

网友:
这么多的细线,得多大耐心才能完成?

网友:
选项怎么显示出错。每个相同。

网友:
这得有多闲?实在是蛋疼了才干的活!直接植球做上去不就完事啦。非要飞线?

网友:
无聊  即使能用   芯片也要散热

网友:
这是太闲了,练手法啊!

网友:
拍张图才是最终目的

网友:
散热也是个问题

网友:
果然很强,要换我,飞毛线!心态早崩了!

网友:
换我直接垃圾桶

网友:
这个好歹地方大 我之前飞一个苹果8背光ic 太小空间 了 一样飞好全部

网友A:
我看到一个国服飞线的,直接焊盘飞CPU,而且排线整洁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一个国服飞线的,直接焊盘飞CPU,而且排线整洁好看

你说的那个肯定要超高温尖头烙铁,CPU必废,焊上只能看看

网友:
闲的蛋疼?

网友:
处理2小时,费用40块,那还干个啥阿

网友:
这bga可以补焊盘,不用飞线!10条线以下1小时搞定

网友:
楼主外行了,焊接这个线跟烙铁头有点关系,跟烙铁的功率问题不大的。

网友:
我数过了 9*9 一共81根线 不服来辩

网友(2020-11-26):
8×9还是81看不清。表示最高飞线64的。不会用BGA

网友:
我是十分佩服用烙铁飞焊锡丝的师傅

网友:
这个跟烙铁头和焊台都有关系,你得用最小的那种飞线专用的烙铁头,再加上一个可以调温度的焊台,低温240以下的才能焊好。烙铁头就得用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