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2414H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20-09-26):
显示器突然黑屏,通电指示灯常亮白光,按按键背光有反应,液晶不显示,几秒后背光息屏,求大佬大致判断问题,液晶是否有救

网友A:
指示灯亮背光也亮,是不是驱动板问题,我感觉高压板没问题

网友:
正常使用的机器,突然出现故障,一般都只是一处故障的,,,看来背光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B:
通病,查供电,屏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C(2020-12-07):
楼主修好了吗 今天遇到一个相同故障的

网友:
试背光,试屏,都没问题就换个驱动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病,查供电,屏没有问题

通病?具体点,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今天遇到一个相同故障的

修好没有,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亮背光也亮,是不是驱动板问题,我感觉高压板没问题

修好没有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具体点,大佬

供电ic有个过压和欠压保护功能,问题出在高压侧降压采样电阻上,我的情况是这样,显示器电源问题都不会大,无老化的情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