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70-8G检测不到显卡

楼主(2020-09-26):
供电全有,电流有跳变,1A左右,插主板上检测不到,用集显进系统也一样

网友:
在线等大神解惑

网友:
用显卡测试软件进去看一下

网友:
测BIOS片选,测25M最后检查复位。

网友:
复位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
我的是能检测到,但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能检测到,但是黑屏!

你的情况是不是卡自检了?如果是得检测下BIOS文件和显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