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20i手机进水无信号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26):
  【故障机型】:荣耀20i

【故障现象】:

  机器为进水后无信号,有基带和串号。

【故障分析】:

  进水首先考虑供电腐蚀,查找腐蚀区域,走起。

【维修过程】:

  观察主板信号部分,只有2G功放右侧这个大电容有腐蚀烧黑痕迹。

  首先测量下两个功放的供电是否正常,再测 2G功放旁边有4V主供电和1.8V电源供电或者2.3V跳变的功放电源供电,其次,看长条功放周边应该有的记录供电。

4V主供电

2.3V跳变的功放电源供电

1.8V供电

其中2.3V没测到。

  打开鑫智造图纸

  看到卡槽下面的功放电源同时给2G功放和4G功放供电,难道功放电源进水腐蚀了?

  拆开屏蔽罩发现这里并没有腐蚀痕迹,插卡再次测量长条功放。

  可以测到一个跳变电压,这说明功放供电基本已经排除。于是我们先后更换俩功放,故障依旧。

  这回麻烦了,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会导致?中频、天线电路!观察主板没有其他腐蚀区域了,那么先换个中频。

  拆下来才发现没有此芯片备货,编号为hi6353,无奈之下,重植下试试。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修手机太费指甲 看 老师的指甲都破了!

网友:
拆机片来一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太费指甲 看 老师的指甲都破了!

场次才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从

网友:
邓工技术杠杠的,在哪开店呢?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