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842开关电源输出只有3.1v,有图,请各位老师指导下。

楼主(2020-09-26):
一个简单的3842开关电源小板,输出电压正5v只有3.1v左右,负5Ⅴ只有2.3左右,我是新手,请各位老师傅指导下原因,有图,谢谢!

网友A:
反馈检查下

网友B:
反馈脚外接的电阻测量一下阻值

网友C:
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啊,3482的供电多少

网友D:
看一下7脚的电容

网友:
看一下6脚接什么

网友E:
查查光耦和TL431这一块先

网友F:
更换7脚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检查下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就5v正常了。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就5v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脚外接的电阻测量一下阻值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就5v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啊,3482的供电多少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就5v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7脚的电容...............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就5v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检查下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就5v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7脚的电容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就5v正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查查光耦和TL431这一块先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就5v正常了。

网友:
断电后重新加电,又变3.1v了:liuhan: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 ...

重新加电,输出电压又成3.1v和-2.3ⅴ,这怎么回事,没经验,也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检查下

重新加电,输出电压又成3.1v和-2.3ⅴ,这怎么回事,没经验,也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 ...

重新加电,输出电压又成3.1v和-2.3ⅴ,这怎么回事,没经验,也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 ...

重新加电,输出电压又成3.1v和-2.3ⅴ,这怎么回事,没经验,也没思路。

网友:
8脚VREF是基准电压输出,可输出精确的+5V基准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重新加电,输出电压又成3.1v和-2.3ⅴ,这怎么回事,没经验,也没思路。

更换7脚的电容,你就知道了..............

网友:
检查7脚电压以及相关元件性能。

网友:
断电,先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更换7脚的电容,你就知道了..............

7脚前边一个电容是c13   47μF50V,后边一个是1J63,都换吗?

网友:
已修好,感谢各位老师指导,特别是让我换第七脚电容的师傅,一下解决问题,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7脚前边一个电容是c13   47μF50V,后边一个是1J63,都换吗?

换7脚前边一个电容是c13   47μF50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何我从电容负极接表测量了光偶有1.3左右电,3842第7脚有14.5v,第8脚有1.5v左右,测完什么也没动,输出就5v正常了。

后级补焊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7脚前边一个电容是c13   47μF50V,.........

还得再请教一下,板子虽然工作了,但负5v只有4.8v左右,前边电容换了还是4.8,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H:
先确定万用表好坏,这个不对,怎么也找不到毛病!

网友:
这是茶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确定万用表好坏,这个不对,怎么也找不到毛病!

他是正负5V输出,但正5V是对的5.01V,负5V只有4.8

网友:
重点检测光耦后级TL431附近的元器件

网友:
重点---431的1脚一定要是2.50V,(误差范围一定要在正负0.02V内),

只要输出的+5V对,且适当偏高(+2%左右为优),-5V少点没事(-4%左右为优)

网友:
取样是从+5,负载加上,-5自然会超过-5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得再请教一下,板子虽然工作了,但负5v只有4.8v左右,前边电容换了还是4.8,什么原因,请指教。

没问题,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