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网上那种直接用U盘升级BIOS的文件下载过来可不可以用809f编程器刷的?

楼主(2020-09-26):
(无正文)

网友A:
BIN得文件只能硬刷吧    没听过可以软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N得文件只能硬刷吧    没听过可以软刷的

大哥!我的意思是官网提供的如果是用优盘升级BIOS那种情况下怎么用809f编程器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的意思是官网提供的如果是用优盘升级BIOS那种情况下怎么用809f编程器刷?

可以的,点打开时后缀改*.*

网友:
官网下载BIOS然后解压,再用编程器写

网友:
只要把文件的后缀名改成编程器支持的格式后缀名,RT809F支持.bin,.rom。华硕的CAP会自动转换。刷时要注意文件的大小是否与FLASH大小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点打开时后缀改*.*

老哥您好?直接改扩展名吗?

网友:
不用管扩展名,打开烧写就可以了

网友:
解压开直接烧,干烧

网友:
可以的哦!直接刷就完事了

网友(2021-02-08):
完全可以的

网友:
不用改名,直接刷就好啦,但写入之前一定要先擦除

网友:
俺是个路过的,向大师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