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吓人了!cpu供电12V!!!顾客烧了个i5

楼主(2020-09-26):
华硕B85M-K,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ASP1255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换MOS管啊……

网友:
换的多了。这个爽了

网友A:
要换MOS管和PWM才行

网友:
场管都测了没有短路不然也无法上电

网友:
全部拆了打阻止      一个一个搞

网友:
一锅端:lol:lol

网友B:
上U前先测上管有没有短路. 如果有上管短路的,肯定会烧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U前先测上管有没有短路. 如果有上管短路的,肯定会烧U的.

我有假负载

网友:
上U前先测上管有没有短路

我一般不用假负载

网友:
这个电压,安装多少个CPU,就会烧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MOS管和PWM才行

正解啊,必须两个都干了,一个B85值不值得这么干就得掂量

网友:
华硕主板烧U那是出了名的,其他主板厂商加起来的总和都没有华硕烧的多,特别是H61的,跑码跑到一半也有可能烧U,亮机的一瞬间烧U,反正任何时候一不小心就可以烧一个

网友:
我也烧了个 1820

网友:
我也烧了个u 1820 上管烧了3个 还没查出来 没件代换

网友:
CPU供电真的很难修,看别人修修都那么简单,自己成功的概率很低

网友:
搞不懂!每天水一下!!

网友C:
mos没坏会达到12V那么高?是你没量出来,要么是你不会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没坏会达到12V那么高?是你没量出来,要么是你不会量

你是没修过华硕主板吧,就算上管没短路,总芯片坏了会直接把12V搞到电感上而且不会保护,就连杂牌都有保护功能

网友:
换了asp1255和6个MOS管电压出来了,CPU座也被顾客搞弯许多针脚,放弃了,拆桥用。SR178坏的板居然还能卖50元给收废品的。不卖哈,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