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苹果A1312一体机,拆换CPU后点不亮了

楼主(2020-09-26):
现在主板上有一个接口是空的,就是图上那个8针接口。这个接口左边写着“BLC_ACDC”,请问这条线是干什么的,是本身就是空的还是我把线拆丢了。求指教。

网友:
本身就是空的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悬空的。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空的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空的,,,,,,,,,,,,,,,,,,,

网友:
谢谢,已经确认是屏线的另一头(插在显示屏那一头)松了。重新装好已经正常启动,谢谢楼上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不是熟悉的机型,最好先拍照再动手

网友:
本身就是悬空的。

网友:
有时电源板碰碰就出问题

网友:
嗯,那根线是接屏幕的。。。。

网友:
blc BLACK light control背光控制,我猜的

网友A:
屏线接口这是,想问下你的会员等级怎么弄得,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这是,想问下你的会员等级怎么弄得,我也想弄一个

我哪有什么会员等级,貌似就是交了个注册码然后申请了一个验证而已

网友:
那是高压板控制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