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修Y7000 2019款的 帮我看个电阻的阻值!谢谢啦

楼主(2020-09-26):
2019款Y7000进水腐蚀了一个电阻!谁在修的帮我量一下阻值是多少!论坛下载的图纸板号是一样的!但是  CPU供电芯片型号不一样!脚位也不一样!

网友:
新机, 难找  看看有没有点位图

网友:
没有图纸就难了,,,,,,,,,,,,,,,,,,,,,,,,

网友:
有再修一样的可以帮忙看下具体阻值大小

网友:
you can try 10k resistance for testing purposes
next generation motherboard
This model has no scheme

网友:
约150K到200K

网友(2020-10-31):
是机客人拿走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搞个阻值大点的往上装。

网友:
昨天客户刚拿拿走    无缘了呀

网友:
可以量一下连接到哪个芯片上,然后上鑫智造看PDF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