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主板元件烧了怎么查型号

楼主(2020-09-26):
华硕笔记本主板K54HR开机正常但是不显示,拆开一看主板上屏幕排线位置烧了两个元件,怎样能查到这两个元件的型号呢,菜鸟小白一个,学习中,感谢大师指点

网友A:
左边3个脚的是2N7002,右边6个脚的是UM6K1N

网友:
查点位吧,,,,,,,,图纸估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3个脚的是2N7002,右边6个脚的是UM6K1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