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70-ar/不上电瞎搞

楼主(2020-09-26):
,这主板是z170-ar,板子原本是开机没反应,随手点下发现1va电压没有,随便在芯片那里补个直连电阻,成功触发亮机,图片中的三个0的电阻是补上去的,板子原本没有。有师傅能告知下原理么,另外修的两片技嘉b250-ds3h,在1va芯片这里补直连电阻修好。搞不懂原理?

网友:
100以上板子的1v芯片旁边,总会有一个没装的零件,应该是5v供电,芯片没见坏过,都是缺这个供电,简单直连这样修,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洗板水刷了两下,这零件就被抹掉4个脚,2.5变2.6了,能亮机就好,不管了

网友A:
这个我记得ASUS 有个B85的通病就是没有ME1.05V或者电压高低,这个是厂家设计把ME的电压单独分出来了,直连就是把PCH的1.05V连到ME的1.05V,这个在电路附近,都设计有位置。这个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反正很多人这样改了,没几个会去修ME的1.05V,
但是有个疑问。厂家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而且还都是这个出问题最多。

网友:
修好就行了。大不了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记得ASUS 有个B85的通病就是没有ME1.05V或者电压高低,这个是厂家设计把ME的电压单独分出来了,直连 ...

那个通病是me芯片烧了,这个没有烧芯片的,就是芯片的5v供电没了,没图纸不知道这个5v原设计怎么来的

网友:
me 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记得ASUS 有个B85的通病就是没有ME1.05V或者电压高低,这个是厂家设计把ME的电压单独分出来了,直连就是把PCH的1.05V连到ME的1.05V,这个在电路附近,都设计有位置。这个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反正很多人这样改了,没几个会去修ME的1.05V,
但是有个疑问。厂家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而且还都是这个出问题最多。

写的非常详细 好好学习了
我听我一位师傅说 好像是为了网络唤醒 S5这些 要是直接和桥供电一路 就没有远程换这些功能了  也知道对不对 呵呵

网友:
瞎搞都能搞好的,都不简单

网友:
三个0电阻位置能标注一下吗?

网友:
内功深厚!

网友:
瞎搞的最高境界就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