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x79 不触发 Vbat检测脚断线 补焊修好

楼主(2020-09-26):
杂牌x79 不触发 ,不知道啥牌子。看着像美可可的

IO  NTC5532D
第48脚Vbat脚腐蚀断线。

48脚,旁边接了个贴片电容,刚开始用蜂鸣档测,
电容2脚都响,以为电容短路,摘掉后,还短。
查了一下引脚定义,这脚有电压,纽扣电子过来的。
等于带电测量,错杀了。 也懒得再补焊上去。
直接48脚飞线到电容正极焊点。
可以触发了。

ab胶水固定了一下。

网友:
解压后用编程器打开文件,再选解压出的最大的文件,然后按提示编程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图纸我直接崩溃

网友A:
厉害啊,顺便问一下,V星a320主板卡内存灯,bios刷过了,内存各电压也正常,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B:
大师 你焊工 恼火, 搞得像老鼠啃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顺便问一下,V星a320主板卡内存灯,bios刷过了,内存各电压也正常,哪里的问题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修的最新的板子,是H61。
其他板子时序,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 你焊工 恼火, 搞得像老鼠啃一样

就这还是焊了好几次,才焊上

网友C:
这飞线技术天下无敌,细线飞的好那不叫技术,粗线飞的好那才叫牛逼

网友:
这个线飞得漂亮

网友:
东西修得挺多的 焊工不怎么样啊?

网友D:
为啥带电测量时是短路的?

网友E:
这个焊接有点辣到我眼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焊接有点辣到我眼睛了!

这是跟着烧烤师傅学的焊接。

每次焊完,上面全是油渍,还有很多粉末,看着像是孜然和胡椒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带电测量时是短路的?

数字表的蜂鸣档,工作于1.5付,只要正负极有1.5付伏特电压过去,就会响。

蜂鸣档带电在线测,测哪里都是短路

网友F:
这冲你这根线也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冲你这根线也要加分

飞线来源于lcd灯管线,又软又韧。

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料。

网友:
你这焊接功夫牛逼啊

网友G:
直线飞过去它不香吗?非得搞个绕城高架

网友H:
飞线还好吧,换个脚密得ic真的又急又气老是焊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线还好吧,换个脚密得ic真的又急又气老是焊不好。

我也是的。有时焊io连锡,再焊还连锡,我就气的拿出羊角锤,直接把io砸碎,再把南桥砸碎,卖破烂。

网友:
Vbat功耗很大 应该飞一根 更粗的 空调线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飞线技术天下无敌,细线飞的好那不叫技术,粗线飞的好那才叫牛逼

谢谢老铁的认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直线飞过去它不香吗?非得搞个绕城高架

有原因的。
刚开始就是走直线最短,
飞另外一头时,会把焊接好的一头,弄掉。
没办法,只能飞的长一些。
这样,线的弯曲应力比较小。
更极端的,我还不是这样飞。
两个焊点,各飞一根,用AB胶固定之后
把两根飞线,剥开对接,用电胶布缠起来。

网友J:
X79主板坏了,,我都 不修,,感觉 这个主板用不住 ,,好像新的时候 也有用半年左右就坏了,

网友:
赞一个。。。。 经验丰富。

网友:
这么点距离,怎么焊这么长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X79主板坏了,,我都 不修,,感觉 这个主板用不住 ,,好像新的时候 也有用半年左右就坏了,

这种主板,确实质量很次。包括华南,总是莫名其妙就坏了。

网友:
太夸张了吧,这么一条大线

网友:
估计这片主板再出问题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原因的。
刚开始就是走直线最短,
飞另外一头时,会把焊接好的一头,弄掉。
没办法,只能飞的长一些。
这样,线的弯曲应力比较小。
更极端的,我还不是这样飞。
两个焊点,各飞一根,用AB胶固定之后
把两根飞线,剥开对接,用电胶布缠起来。

可以飞好之后,再剪断

网友:
用个漆包线不香吗,你用这线 能过20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