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嘉官网上的BIOS,怎样才能用编程器刷写。

楼主(2020-09-26):
请问技嘉官网上的BIOS,怎样才能用编程器刷写。这种exe文件解压后就三个文件。怎样才能用编程器刷写。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
解压之后直接刷

网友A:
解压后用编程器打开文件,再选解压出的最大的文件,然后按提示编程就行了

网友:
刷FBA试一下。

网友:
挑大的刷就可以了。

网友:
技嘉的直接刷就是了啊

网友:
编程器直接刷后续名FBA的文件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压后用编程器打开文件,再选解压出的最大的文件,然后按提示编程就行了

FBA格式的BIOS,也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