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68 不显示,PL605 无电压 》?

楼主(2020-09-26):
一台DELL 5468,开机跑0.7多,跳变两三次不亮机
论坛下载了两个BIOS,刷过之后,故障一样。
测到PL605无电压,但是下载的图纸上搜索不到这个元件,
图纸上翻到了,这个是+VCC_GT 电压 。
客户说之前去过售后,说是CPU挂了,换主板要两千多,客户嫌贵,
怎么判断这个是不是CPU挂了啊 ?

DELL Inspiron15-74607560LA-D821PRev0.1.pdf

网友:
照片传不上去了,补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的时候瞬间又电压的。

网友:
还没搞过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A:
才修的14-7460,我的是风扇转停三个回合后出现三白一黄闪灯,但不掉电。开始不知道可以强制关机来搞定它。白走了很长的路。迅维网上下了个BIOS刷上,触发十几秒后直接掉电了,一连刷了好几个都是这样,晕了,不玩了,国庆节玩了二天后回来,一开机,三白一黄闪灯又来了,于是采用网上的强制关机再开的方法,亮机了。PL605这个电感,亮机之后是没有电压的,进入桌面之前瞬间有0.7左右的电压,然后就一直没有电压了,这是正常的,用示波器专门给你测量了。
如果不亮机,那肯定是没有电压的。PL605,我个人感觉应该是集显的供电。好机器上它的对地阻值为11左右,你可以参考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修的14-7460,我的是风扇转停三个回合后出现三白一黄闪灯,但不掉电。开始不知道可以强制关机来搞定它。 ...

我这个强制关机了几次也不行,客户催的急拿走了,没得搞了

网友B:
DELL的接喇叭看看报不报警,这个供电在开机的时候也是没有电压的,我之前修的时候实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接喇叭看看报不报警,这个供电在开机的时候也是没有电压的,我之前修的时候实测过

这个没有喇叭报警,现在好像都是指示灯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