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r2.0外面贴牌 p8h61-m lx3 plus r2.0你们说该刷哪个bios呢?

楼主(2020-09-26):
外面有个黑色的贴纸p8h61-m lx3 plus r2.0
我刷的是印在主板上的型号。
是否可以间接的证明,这两个bios可以互换?

网友:
就是同一块板子,版本不同,可以互刷

网友:
肯定刷你的红圈型号

网友:
刷板子上印的

网友:
难道是生产的时候贴纸贴错了吗?

网友:
这两型号可以互刷!

网友:
应当是一样的,,。。

网友:
不同品牌的同一芯片组,有的都可以互刷

网友:
plus只是加强版的一个称呼,全板固态电容而已。和原型号没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
你刷哪一个都能亮机的

网友:
同芯片,不同品牌的,有的可以